[其他]
求助AOC显示器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5-02-22):
求助AOC显示器白屏,屏幕的电路板5V电压在保险丝那里过不去了,测量两边一边有5V供电一边没有电压,是保险坏了吧,那保险找不到,用什么可以代替吗?它上面的白色就一个J的字母,求大神告诉下。

网友:
用表测 一下没有电压那端对地是否短路了?若没有异常可找个1A左右的保险装上。

网友:
另一端短路不 没有从碎的屏上面拆一个

网友:
用表测一下,保险坏换掉。

网友:
冠捷的白屏是通病,最好上图。

网友:
不短路的话直接更换保险

网友:
同意楼上,同意楼上。

网友:
0欧姆电阻就可以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所有电容看叫不叫 不叫就去掉保险 搭根铁丝就可以吧

网友:
楼主要确定没短路才能换上保险丝,要不又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