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32寸lcd刚开机有声音,背光也亮没图像

楼主(2015-02-22):
海信32寸lcd刚开机有声音,背光也亮但没图像,两三分钟后声音图像正常,请高手指点!!!
注:换过驱动板和逻辑板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A:
这台电视被别人搞过吗?是不是改过高压板开启电路了?

网友:
两三分过后正常使用还是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视被别人搞过吗?是不是改过高压板开启电路了?

匠装机,没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匠装机,没修过

没有图像时屏板有12V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像时屏板有12V电压吗?

如果屏供电正常,查查VGH、VGL、VDD、VCOM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像时屏板有12V电压吗?

不好意思是原装机,打错字

网友:
还有的,半个小时再出图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