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挑主板怎么办

楼主(2015-02-22):
一块64G的三星固态硬盘。收客户的,原来是装在联想X200S上用的。是个1.8寸,然后转成2.5寸串口。
放到台式机上,只有一块FM2的主板可以用,分区,装系统跟普通硬盘一样。但在其它的板子上,就认不出来。
放到笔记本里也也不出来。在一块V星1155针的主板上也可能正常用。怎么使这块硬盘能像普通硬盘一样在所有机子上都能用呢。谁有好办法,先行谢过。

网友:
刷bios,或者换个sata接口看看

网友:
这个硬盘应是sata高速接口,老点的主板认不出。

网友:
去联想或官网看看有没有硬盘的新固件刷刷看看。
另外1.8寸盘有可能是3.3V供电,普通盘是5V供电,你看看你的电源SATA线有没有棕色3.3V线。

网友:
it's bios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