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惠普 2009f 显示器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02-23):
大家新年好,今天第一天来开店,接了一个显示器,问题:指示灯不亮,拔掉电源线的一瞬间指示灯一闪。
拆开机器,取出电源板,查一个二极管短路(型号是sr520)。以为小问题,把两个都换成了(sb540)。
接电测试,故障依旧。此时心有点凉。拆下测量了变压器发现一边的6个脚全部相通,请教下怎么判断这个变压器的好坏?这个显示器一般会是什么故障?我找的这2个二极管能不能代换?

网友:
次级的脚肯定通的。

网友:
先测测12V5V都正常否!测测高压板12V电路是不是短路,不插驱动板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一般不坏的!往下边研究研究!要是没短路把输出的电解电容都换掉!

网友:
全通是次级 查一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