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英菲克I9W不开机维修之2

楼主(2015-02-23):
(图片)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又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1AM在这里应该是个NPN高电平导通类型三极管,本身B级没有电压,一是相连PWM芯片工作异常没有发出控制信号,二是本身BE级之间对地短路,其BE级相连的电容一般起到充放电滤波和延时作用,当PWM芯片过来的控制信号对通过电阻限流这个电容进行充电时候,当充电电压达到B级一定驱动电压和电流值后,1AM开始达到高电平导通,即本身CE级处于低阻相连状态,C级工作电压就会通过E级接地拉低,相反BE级相连电容进行放电工作,B级工作电位就会下降出现截止状态,二极管正向压降在应该是在0.7V左右,即本身正向压降值变大,一般是正向导通阻值变大引起,反向阻值可以理解成本身截止保护对反向电流阻碍的值,一般超过反向电压保护值二极管也会击穿。

网友:
这里开关处代换的5819二极管一般起到正向导通和半波整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又学习到东西了。

嗯,这里BE级之间的贴片电容漏电短路,一般测量两端阻值会变为O到几十欧姆状态,正常是无穷大状态,用万用表强制短接拉低1AM C级的工作电压的原理就是本身红黑笔有一端是处于接地测试点的。

网友:
这里使1AM NPN类型三极管强制高电平导通强制拉低C级电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拆掉此三极管直接飞线连接或镊子短接CE级,三极管BE极之间正常阻值应该是无穷大,贴片电容在这里也有吸收 1AM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时候,E级输出的残余瞬间电流作用。

网友:
这里二极管正向压降值变大的同时,其正向流入电流值随之增大,这样情况也会引起二极管上电工作发烫,其本身正向压降值的测量方法就是用红黑表笔接在本身正负两极测试点读取测量值就行,其本身击穿短路,压降值基本上会变小或不存在,正负极相当于导通变成一条导线。

网友:
说错了,这里二极管正向压降值变大的同时,其正向流入电流值随之增大,这样情况也会引起二极管上电工作发烫,其本身正向压降值的测量方法就是用红黑表笔接在本身正负两极测试点读取测量值就行,其本身击穿短路,压降值基本上会变大或不存在,正负极相当于导通变成一条导线。

网友:
拍这么多照片,并且上传,真不容易啊

网友:
这里P沟道场馆损坏在没有料件没有代换的情况下,也可以拆下本身用普通压降二极管连接D和S级对应焊盘解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