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修复和维护。。。

楼主(2015-02-23):
朋友们经常用U盘来备份、携带、转移文件。但是,如果将U盘从USB口拔出之前,忘记了执行卸载操作,或者执行卸载操作不彻底,或者由于误操作,而直接将U盘从USB口拔了出来,就有可能会导致U盘损坏,有时甚至会导致计算机不能识别U盘。如果以前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多半会认为U盘已经不能使用,该扔进垃圾箱了,但这样又觉得太可惜了。

有没有办法恢复U盘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就会出现有如图的界面,在文字“磁盘1”上单击右键,选择“初始化磁盘”,直接单击“确定”。初始化完成后,U盘的状态变成为“联机”状态。

注意此时U盘的锁要处于打开状态,否则会出现如下提示:“由于媒体受写保护,要求的操作无法完成。”

右边的白框上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磁盘分区”,进入新建磁盘分区向导,直接单击下一步,选择分区类型(主磁盘分区、扩展磁盘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一般选择主磁盘分区即可。(注:下面的对话框会顺序出现,所以就不在这里给出其屏幕拷贝了。)

下一步-选择磁盘空间容量:一般使用默认大小。下一步-指派一个驱动器号(或不指派)。

下一步-选择“按下面的设置格式化这个磁盘分区”设置格式化的形式(文件系统类型、分配单位大小、卷标)(不用选择快速格式化)。

下一步-成功完成格式化向导。单击完成等待其格式化完成即可。格式化完成后,U盘状态显示为“状态良好”,即大功告成。

这种修复方法一般都能将U盘恢复。但是这种修复方法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不能恢复U盘上原有的数据(数据全部丢失!!!)。如果U盘上原有的数据不是很重要,这种方法比较使用。

附2:u盘常见故障

U盘~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相关问题

故障原因:在往U盘内传输数据时,更改盘符所致。

故障现象:Windows XP SP2操作系统,U盘为清华紫光OEM

1、在插入U盘后,”我的电脑”里显示”可移动磁盘(H”,但”双击”显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H

2、查看”可移动磁盘(H”属性,”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均为0字节

3、直接用右键”格式化”,提示”驱动器H中没有磁盘 请插入一张磁盘,然后再试一次”

4、在”计算机管理”的”磁盘管理”中,上面看不到盘符”H:”,下面可以看到”磁盘1 可移动 无媒体”

5、重新安装驱动,提示”向导无法为您的硬件找到比您现在已安装的软件更匹配的软件”

6、用ManageX工具修复,相应的”格式化”等功能选项均为灰色不可用;用Iformat工具格式化,系统识别不到可用的USB设备

附3:U盘出现”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的处理方法

朋友新送的U盘坏了:原因未明。

随后来朋友也把U盘送过来了.第一时间先接上主机看看,经由系统正确识别后我的电脑出现”可移动磁盘”,但双击U盘盘符后居然出现”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I”提示,查看U盘属性容量全部为0(如图:故障现象).那就试试格式化吧,在系统下试了一下,还是提示”驱动器I中没有磁盘.请插入一张磁盘,然后重试一次”.无办法之下在网上下载几种U盘格式化工具,哎~还是老样子.难道是接口问题:q:但朋友在几台机上都试过,还是抱着晓幸的心理试试吧,换到机上前前后后的USB接口,但故障还未解决.心想新的U盘坏了:q不会这么”流”吧:w:).后来找一到个自称为U盘清空工具”EraseTools2.1″,心想和硬盘的清零工具应该是同一原理吧,曙光总算出现.软件的使用方法相当简单(如图:清零工具),只要接上U盘后安装软件(如果不接上U盘是装不到),运行软件再单击”Start”,单击YES键,程序即可将U盘自动恢复初始化状态.结果一试之下,哈哈~U盘复活了(如图:故障解除).事情也得到解决……

附4:U盘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解决方法

同事拿来一个U盘,插入USB插口后,U盘指示灯会亮,并且在我的电脑中也显示了盘符号,不过双击它时,出现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对此盘进行格式化时也出现同样的提示。一愁莫展。

努力寻求解决办法,解决方法如下

1、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器,在右面的界面上可以看到代表该闪存的标志,点击它,选择“新建一个分区”,按提示完成格式化等操作,问题可望解决。

2、下载“星梭低级格式化工具”,对闪存进行低级格式化。

U盘修复工具(PortFree Production Program 3.27)使用方法:

(1) 请点击软件右下角的 ” OPTION ” ,将出现如下窗口。

(2) 请选择 ” Others ” ,选择 ” Type ” — > ” Removable “

(3) 请选择 ” Capacity Adjust ” ,在这里选择你的 U 盘的容量;如果在这里没有你所要的容量,请单击 ” ADD ” ,填写你所需的容量。

(4) 请选择 ” Flash Test “,选择 ” Low Level Format “;这里有两个参数,一个是All Blocks (它的意思是低格式化整个盘),另一个是Good Blocks (它的意思是只低格式化好的区块,这个参数适合于含有坏区的U盘)

(5) 都按照以上方法选择好之后,请单击 ” OK “,保存设置,然后将U盘接到电脑上,单击 ” RUN “,开始低格式化。

上两种办法,似乎都很好用,但是应用到这个U盘上时都不好使用了。

1、右侧界面上半部看不到代表闪存的标志,下半部有但是无法店击,白费;

2、按了“RUN”以后,我的电脑里U盘盘符不见了,U盘的灯也不闪了,低级格式化无法完成。

附5:U盘(优盘)数据修复的维修经验

很多人碰到过要求进行数据恢复的客户,但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下面就以事例对U盘数据恢复的具体几种方法进行讲解:

案例一:有一客户要求对U盘进行数据恢复容量256M,,客户拿来时U盘接入电脑没有任何反映!

步询问了U盘内数据量在80M左右,告知客户每M数据恢复100元,因为内部有工程所用的CAD图纸非常重要所以客户很爽快的答应了,工程师按照以下思路进行了解决:

1、拆开U盘因是封装一体的,客户要求只要数据,所以外壳不必考虑,拆开后反现主控使用I5062方案具体如下:

(1)供电:检查VCC主供电电压正常(VCC=3V供电是U盘是否工作的关键电压)

(2)时钟:通过测量时钟晶振两脚有0.8V左右的电压,初步判断时钟电路正常,采用代换法换掉晶振故障依旧(时钟信号是主控工作的必然条件)

(3)通信:通过对以上两点的测量,初步判断供电和时钟都正常,主要检查通信线路是否正常,检查D+和D-到主控的线路也正常!

(4)通过以上几点的测量,可以初步判断主控的工作条件全部具备,剩下的就是主控问题了。相信大家都会更换主控而达到数据恢复的目的,但是我们以多年的经验告诉您,错了,因为U盘主控芯片内部有控制程序,当更换一块新的主控时是不会对FLASH进行识别控制的,必须要经过量产工具初使化才可以,但这样又会对FLASH进行低格破坏内部存储的数据!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主控损坏多数是因为内部DC-DC转换器漏电,使其对主控内部供电电压低引起不工作的情况,

解决方法如下:把U盘的3V稳压管拆下来,在其3V输出端接一外接可调电源调整为3V电压,以每次0.1V的方式进行调高电压,当U盘可以正常识别的时候停止加电压,这样就可把U盘的数据进行读取出来了。原理就是因为主控内部DC-DC转换器漏电,使正常的VCC=3V电压不能满足主控工作,这时可以人为的调整其供电电压来补偿漏电损失!当我把电压调到3.4V时电脑可以正常识别,迅速把U盘内的数据进行复制保存,800元到手了,简单吧,呵呵,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点没错!

案例二:一客户拿来U盘,内部财务报表,因到过多家维修部都没有人敢接此活,所以客户直接开价1000元,要求对数据进行整体恢复,U盘现象为可以认盘,但打开时提示“请格式化U盘”!对于次问题相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因为可以完全判断U盘硬件方面没有问题,大多都是软件问题,但又不能对U盘格式化,怎么办呢?

具体解决方法:我们的工程师首先把U盘的FLASH拆下来保护数据,重新装入一个相同型号的FLASH,接入电脑后仍然提示需要格式化,因新换FLASH内没有数据,格式化后可以正常存取数据,但换上有数据的FLASH还会提示需要格式化,所以我们的方法是,不装FLASH把U盘接入电脑,系统提示格式化,对U盘本身格式化后在属性中看到容量为16KB,装入有数据的FLASH,接入电脑,系统以不提示格式化,顺利读出内部数据!修复完成,修复完成以上两点就是工程师多年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于想学习维修u盘的会员,完全可以参照前段时间所写的“终级u盘维修思路与方法”给予解决,成功率可以达到100%!实践证明u盘的主控和flash的损坏率真的很低!

网友:
朋友们经常用U盘来备份、携带、转移文件。但是,如果将U盘从USB口拔出之前,忘记了执行卸载操作,或者执行卸载操作不彻底,或者由于误操作,而直接将U盘从USB口拔了出来,就有可能会导致U盘损坏,有时甚至会导致计算机不能识别U盘。如果以前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多半会认为U盘已经不能使用,该扔进垃圾箱了,但这样又觉得太可惜了。

有没有办法恢复U盘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就会出现有如图的界面,在文字“磁盘1”上单击右键,选择“初始化磁盘”,直接单击“确定”。初始化完成后,U盘的状态变成为“联机”状态。
注意此时U盘的锁要处于打开状态,否则会出现如下提示:“由于媒体受写保护,要求的操作无法完成。”
右边的白框上单击右键,选择“新建磁盘分区”,进入新建磁盘分区向导,直接单击下一步,选择分区类型(主磁盘分区、扩展磁盘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一般选择主磁盘分区即可。(注:下面的对话框会顺序出现,所以就不在这里给出其屏幕拷贝了。)
下一步-选择磁盘空间容量:一般使用默认大小。下一步-指派一个驱动器号(或不指派)。
下一步-选择“按下面的设置格式化这个磁盘分区”设置格式化的形式(文件系统类型、分配单位大小、卷标)(不用选择快速格式化)。
下一步-成功完成格式化向导。单击完成等待其格式化完成即可。格式化完成后,U盘状态显示为“状态良好”,即大功告成。
这种修复方法一般都能将U盘恢复。但是这种修复方法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不能恢复U盘上原有的数据(数据全部丢失!!!)。如果U盘上原有的数据不是很重要,这种方法比较使用。
附2:u盘常见故障
U盘~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相关问题
故障原因:在往U盘内传输数据时,更改盘符所致。
故障现象:Windows XP SP2操作系统,U盘为清华紫光OEM
1、在插入U盘后,”我的电脑”里显示”可移动磁盘(H”,但”双击”显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H”
2、查看”可移动磁盘(H”属性,”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均为0字节
3、直接用右键”格式化”,提示”驱动器H中没有磁盘 请插入一张磁盘,然后再试一次”
4、在”计算机管理”的”磁盘管理”中,上面看不到盘符”H:”,下面可以看到”磁盘1 可移动 无媒体”
5、重新安装驱动,提示”向导无法为您的硬件找到比您现在已安装的软件更匹配的软件”
6、用ManageX工具修复,相应的”格式化”等功能选项均为灰色不可用;用Iformat工具格式化,系统识别不到可用的USB设备
附3:U盘出现”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的处理方法
朋友新送的U盘坏了:原因未明。
随后来朋友也把U盘送过来了.第一时间先接上主机看看,经由系统正确识别后我的电脑出现”可移动磁盘”,但双击U盘盘符后居然出现”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I”提示,查看U盘属性容量全部为0(如图:故障现象).那就试试格式化吧,在系统下试了一下,还是提示”驱动器I中没有磁盘.请插入一张磁盘,然后重试一次”.无办法之下在网上下载几种U盘格式化工具,哎~还是老样子.难道是接口问题:q:但朋友在几台机上都试过,还是抱着晓幸的心理试试吧,换到机上前前后后的USB接口,但故障还未解决.心想新的U盘坏了:q不会这么”流”吧:w.后来找一到个自称为U盘清空工具”EraseTools2.1″,心想和硬盘的清零工具应该是同一原理吧,曙光总算出现.软件的使用方法相当简单(如图:清零工具),只要接上U盘后安装软件(如果不接上U盘是装不到),运行软件再单击”Start”,单击YES键,程序即可将U盘自动恢复初始化状态.结果一试之下,哈哈~U盘复活了(如图:故障解除).事情也得到解决……
附4:U盘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解决方法
同事拿来一个U盘,插入USB插口后,U盘指示灯会亮,并且在我的电脑中也显示了盘符号,不过双击它时,出现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对此盘进行格式化时也出现同样的提示。一愁莫展。
努力寻求解决办法,解决方法如下:
1、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器,在右面的界面上可以看到代表该闪存的标志,点击它,选择“新建一个分区”,按提示完成格式化等操作,问题可望解决。
2、下载“星梭低级格式化工具”,对闪存进行低级格式化。
U盘修复工具(PortFree Production Program 3.27)使用方法:
(1) 请点击软件右下角的 ” OPTION ” ,将出现如下窗口。
(2) 请选择 ” Others ” ,选择 ” Type ” — > ” Removable “
(3) 请选择 ” Capacity Adjust ” ,在这里选择你的 U 盘的容量;如果在这里没有你所要的容量,请单击 ” ADD ” ,填写你所需的容量。
(4) 请选择 ” Flash Test “,选择 ” Low Level Format “;这里有两个参数,一个是All Blocks (它的意思是低格式化整个盘),另一个是Good Blocks (它的意思是只低格式化好的区块,这个参数适合于含有坏区的U盘)
(5) 都按照以上方法选择好之后,请单击 ” OK “,保存设置,然后将U盘接到电脑上,单击 ” RUN “,开始低格式化。
上两种办法,似乎都很好用,但是应用到这个U盘上时都不好使用了。
1、右侧界面上半部看不到代表闪存的标志,下半部有但是无法店击,白费;
2、按了“RUN”以后,我的电脑里U盘盘符不见了,U盘的灯也不闪了,低级格式化无法完成。
附5:U盘(优盘)数据修复的维修经验
很多人碰到过要求进行数据恢复的客户,但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下面就以事例对U盘数据恢复的具体几种方法进行讲解:
案例一:有一客户要求对U盘进行数据恢复容量256M,,客户拿来时U盘接入电脑没有任何反映!
步询问了U盘内数据量在80M左右,告知客户每M数据恢复100元,因为内部有工程所用的CAD图纸非常重要所以客户很爽快的答应了,工程师按照以下思路进行了解决:
1、拆开U盘因是封装一体的,客户要求只要数据,所以外壳不必考虑,拆开后反现主控使用I5062方案具体如下:
(1)供电:检查VCC主供电电压正常(VCC=3V供电是U盘是否工作的关键电压)
(2)时钟:通过测量时钟晶振两脚有0.8V左右的电压,初步判断时钟电路正常,采用代换法换掉晶振故障依旧(时钟信号是主控工作的必然条件)
(3)通信:通过对以上两点的测量,初步判断供电和时钟都正常,主要检查通信线路是否正常,检查D+和D-到主控的线路也正常!
(4)通过以上几点的测量,可以初步判断主控的工作条件全部具备,剩下的就是主控问题了。相信大家都会更换主控而达到数据恢复的目的,但是我们以多年的经验告诉您,错了,因为U盘主控芯片内部有控制程序,当更换一块新的主控时是不会对FLASH进行识别控制的,必须要经过量产工具初使化才可以,但这样又会对FLASH进行低格破坏内部存储的数据!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主控损坏多数是因为内部DC-DC转换器漏电,使其对主控内部供电电压低引起不工作的情况,
解决方法如下:把U盘的3V稳压管拆下来,在其3V输出端接一外接可调电源调整为3V电压,以每次0.1V的方式进行调高电压,当U盘可以正常识别的时候停止加电压,这样就可把U盘的数据进行读取出来了。原理就是因为主控内部DC-DC转换器漏电,使正常的VCC=3V电压不能满足主控工作,这时可以人为的调整其供电电压来补偿漏电损失!当我把电压调到3.4V时电脑可以正常识别,迅速把U盘内的数据进行复制保存,800元到手了,简单吧,呵呵,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点没错!
案例二:一客户拿来U盘,内部财务报表,因到过多家维修部都没有人敢接此活,所以客户直接开价1000元,要求对数据进行整体恢复,U盘现象为可以认盘,但打开时提示“请格式化U盘”!对于次问题相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因为可以完全判断U盘硬件方面没有问题,大多都是软件问题,但又不能对U盘格式化,怎么办呢?
具体解决方法:我们的工程师首先把U盘的FLASH拆下来保护数据,重新装入一个相同型号的FLASH,接入电脑后仍然提示需要格式化,因新换FLASH内没有数据,格式化后可以正常存取数据,但换上有数据的FLASH还会提示需要格式化,所以我们的方法是,不装FLASH把U盘接入电脑,系统提示格式化,对U盘本身格式化后在属性中看到容量为16KB,装入有数据的FLASH,接入电脑,系统以不提示格式化,顺利读出内部数据!修复完成,修复完成以上两点就是工程师多年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于想学习维修u盘的会员,完全可以参照前段时间所写的“终级u盘维修思路与方法”给予解决,成功率可以达到100%!实践证明u盘的主控和flash的损坏率真的很低!

网友:
罗工整理的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