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修好戴尔D460

楼主(2015-02-23):
收到同行送来的一台戴尔D460, 说是不开机,上电一看,确实如此,废话不说,拆机侍候。

当完全拆开了,再试着上电,待机0.01正常,按下开机钮电流没跳变,但是看到当按下开机键的时候,大小写灯会闪一下,断定为后续短路。
板上的电感全部打一次对地值,发现PL6短路,废话不说,拆下烧鸡法侍候!

电源调到3.5伏,电流上到1.8安左右,全板摸了个遍,发现C364烫手,断电打对地值已经是短路,拆下再在板上打对地值,不短了,再测原件,确实短路,在废板上拆了个一样大小的装上,上电开机看着电流跳变,接外显亮机,装上收钱。

网友:
帖子发错地方了把, 这里是台式的好像不是笔记本的地方。。。
  烧鸡大法能用在台板上吗 , 怎么烧呢???

网友:
不好意思,的却是发错地方了,麻烦主管移一下,过年睡太多还没睡醒。

网友:
楼主这么早就上班啦

网友:
图片怎么不见呢?

网友:
可能图太大,用PS弄小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不怕烧的更坏吗?????

网友:
不错,看了就知道有技术的人

网友:
电流不超2A,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试反复触发时大小写灯都会闪一下吗?还是只闪一下,再次触发时没反映?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  :DELL 有D460 这个型号么?  我好像不记得有遇到过 ,这个板子像D420 /430 的, D640 倒是听过

网友C:
烧鸡打法不是每台都可以烧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试反复触发时大小写灯都会闪一下吗?还是只闪一下,再次触发时没反映?

反复触发大小写等都会闪一下。因为这机器每次开机时大小写灯都会闪一下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打法不是每台都可以烧的出来

是的,今天就遇上的一台烂苹果,就是死都少不出来,相信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  :DELL 有D460 这个型号么?  我好像不记得有遇到过 ,这个板子像D420 /430 的, D640 倒 ...

这机器是戴尔好旧的机器。12.1寸用着1.8寸硬盘的。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烧鸡简单粗暴 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试反复触发时大小写灯都会闪一下吗?还是只闪一下,再次触发时没反映?

既然反复触发大小写等都会闪一下,说明是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网友:
烧鸡大法修短路最管用了

网友:
烧鸡法对于电容导致的短路是不是特别有效呢

网友:
主板上烧鸡大法都有用!

网友:
灯闪一下 不一定就是短路呢

网友:
电流会不会大了点,一下就2A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是很实用

网友:
能结合着图纸看就好了

网友:
烧鸡就是快

网友:
确实很好用,我都用好多年年了,注意控制电压,不然如果是上官击穿的那种就麻烦了

网友:
最喜欢这种问题了,简单易修

网友:
短路的机器最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