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看”异常关机shutdown“的小工具,需要者进

楼主(2015-02-23):
推荐一个在windows下运行,查看”异常关机“代码含义的小工具,先发图如下,工具另外打压缩包,需要者跟我说!!

13--- Battery mode shutdown
a. Battery exist, and Battery remove lead to shutdown
b. Battery exist, and over temperature too soon(include
CPU, GPU, BAT, SYSTEM…) lead to H/W shutdown
c. Battery exist, unknown status lead to shutdown
16----In post, press power button shutdown
77------Shutdown cause of detect pin HWPowerGood low
44-----Shutdown cause of press power button 4 sec
18----- EC shutdown cause of “detect pin Slp_S3,Slp_S5 low”

网友:
什么东西?异常关机能查到是硬件问题,能准确到那个信号吗?

网友A:
有这么神奇?还能查到PG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神奇?还能查到PG引起的掉电?

不是吧,只是一个软件就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表示怀疑

网友:
应该是能直接看到异常关机日志 并翻译解释的吧

网友:
没太看懂啊。

网友:
这个好像蛮强大的 好用吗。

网友:
请问怎么用?

网友:
应该是直接查看异常关机日志

网友:
中文的吗?外文的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