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下方水平一条5厘米横线,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5-02-23):
一台24寸优派显示器下方水有一条5厘米横线,是屏坏了吗?求高手帮判断一下

网友A:
是屏坏掉了,在内部屏排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屏坏掉了,在内部屏排线的问题

哦,那只能报废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软排线脱离玻璃体。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的确是屏坏了,如果有专用压屏的工具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只能报废了

不一定,坛子有修屏的高手,可以请教,就当是练习 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软排线芯片脱焊或短路了

网友:
一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找专业师傅看看吧。

网友:
报废吧,除了换屏没救

网友:
没什么用了,扔废品了

网友:
就是屏坏了 你说的没错

网友:
这个是屏坏

网友:
确定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看来没救,要是给我们维修人员用可以将就用

网友:
基本上确定是屏坏   如果是客户的  不建议修   弄不好故障现象严重   会被客户讹上的

网友:
屏挂了,换屏吧。

网友:
屏的问题,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