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开机滴滴两声,始终黑屏,求助

楼主(2015-02-23):
开机两声,然后按开关响一声就关了,搜了半天都说是显卡问题,也有屏幕问题,BIOS问题,我连电池在哪都没找到。。。,怎么能确定一下呢?大过年的附近的修理店都休息了。。。。。
显卡是ATI 545V的那一款。。

补充内容 (2015-2-24 16:46):
前一天正常关机,第二天就打不开了

网友A:
过完年去维修店吧,估计显卡坏了

cfq

网友B:
内存条金手指清理。

cfq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完年去维修店吧,估计显卡坏了

有没有方法能确定一下问题所在呢?我怕被JS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金手指清理。

擦过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热一下显卡再试。不用下主板就能验证的。取下散热器,用热风枪或电烙铁加热显卡晶片再开机就得到结果了。

网友:
碰到过这种现象,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这是显卡报警。用电吹风靠近吹显卡晶体,也可以判断了。

网友:
显卡虚焊,想法焊一下就能好。

网友:
不想花钱  就自己修吧 兄弟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是维修人员 都告诉你显卡坏了 你还想怎么样?哪有那么多人坑你?这个机器我现在已经是不修的了 拒绝维修E40显卡问题  话就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该怎么办自己琢磨吧。

网友:
换个机器就好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能听到正常开机的声音吗? 你外挂个屏试试          感觉是屏或显卡 ,内存等的事!  还是去维修店里看看吧,

网友:
不出意外就是显卡问题,我刚修好一个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和内存都有可能啊,一般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送到专业地方去呗 ,省钱别把电脑都搞坏了

网友C: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哪里那么多骗子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屏幕是没反应还是黑屏啊

网友:
`毋庸置疑显卡的问题,估计楼主自己解决不了,乃此机的通病

网友:
这机子基本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知道什么问题就说出来呀

网友:
做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