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键盘就滴滴响,求助。

楼主(2015-02-23):
笔记本上的键盘。可以进入bios 没问题,但是进入系统就会 滴滴响,拔掉键盘就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键盘跟什么输入设备相冲突了。

网友:
若与某输入设备相冲突了咋办

网友:
就是键盘坏了,连键了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2015-03-27):
键盘有问题换个就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