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E320W屏闪亮后黑屏

楼主(2015-02-23):
32E320W背光闪亮后黑屏,背光驱动IC为AP3041M-G1,供电26V正常,开机后LED灯电压由24V升压到90V正常,灯管驱动场管G极电压只一闪就无,紧接着升压电路停止工作。求AP3041M-G1的资料跟此板的电路图,板号为168P-P32EXM-51   5800-P32EXM-0700。另AP3041M-G1有什么IC可以代换吗?

网友A:
开机后LED灯电压由24V升压到90V正常后瞬间无输出,应是过流保护了,查查取样电阻有无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LED灯电压由24V升压到90V正常后瞬间无输出,应是过流保护了,查查取样电阻有无异常。

会不是电压过高了?供电是26.5V,升压后测得电压到了98V+。取样电阻全部测试无异常。

网友:
查下是不是过流了

网友:
取样都查完了,现在就四样了,IC,灯、升压二极管、开关MOS管。过流怎么查?没有相关 的IC资料。取样电阻直接短路也没用。

网友:
那就一样一样查下去,怀疑背光,就拆出来看看,

网友:
LED灯珠坏得几率低,换升压吧

网友:
IC、升压二极管、开关MOS更换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