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请求液晶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5-02-23):
板号 三星 IP-54155A 电源芯片炸开了不知道型号了 那位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三星 T240 LS24TWHSUV/XF

网友:
有点像LD7575 还是7576 不一定是 我手上没有这个板子 我只是看电路走线 你测量一下 看下跟LD7576的脚位对不对得起来 静态测量 不是动态上电哦

网友:
这个你可以上X宝。然后让其告诉型号,给点小费

网友:
可能是LD7576

网友:
现在显示器电源控制芯片用到是LD7575

网友:
没修过的找原理图。

网友:
找个LD7575,LD7576的图对对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