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的显卡有些很好修

楼主(2015-02-23):
位于显卡金手指上方的两排耦合电容很容易掉,在从回收旧件的商贩里淘到过不错的几块类似故障的显卡,价格还低。有些pcb走线很容易刮断,捡漏时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学习了,,,,现在回收一般什么价格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回收的都是好多不会修电脑的人手里的

网友:
我也总能遇到这样的故障, 只是苦于没有收货渠道啊,

网友A:
我基本都是在淘宝收购回来的,但是大多都是被人倒腾完了之后剩的,不是太好修,只有没被修过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废品回收站也有的

网友B:
废品站很多,看运气&

网友:
问题我收回来的,大部分是花屏!!!没专业测试工具,到底是核心还是显存都不好判断!!!

网友:
对的啊   那次那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遇到花屏的多,都是加焊显卡主芯片好的

网友:
gt250  好的  120

网友:
谢谢啦,很受鼓励

网友:
收废品收到的显卡很多都是亮机卡级别的, 9800gt都算很稀罕了, 很多都是什么6600gt,7300gt, hd2400, 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而且卡的状况很差, 如果能找到专门回收公司和网吧的废品商, 他们的卡档次还高点.

网友:
检漏不少,修好卖出去是个问题

网友C:
显卡一般也就是桥坏  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一般也就是桥坏  修好了也不稳定

你这是在瞎说,还修过显卡的?????

网友:
显卡要多测试,很多不稳定

网友:
我是在一个老头,,收旧电脑手机拿的,,多数是好的,,不好的话,,自己拿来练手!!

网友:
偶尔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都是在淘宝收购回来的,但是大多都是被人倒腾完了之后剩的,不是太好修,只有没被修过的还是可以的

淘宝价格应该不便宜吧??怎么把价格搞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很多,看运气&

收废品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