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是三星的P459今天刚遇到两个问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5-02-23):
俺是一个学生  初学笔记本维修啥也不懂 望大神们能帮帮俺!!!
1、俺笔记本正常用着呢 正好好的俺的右喇叭 嘟嘟的响起来了 响个不停! 俺以为是驱动的事呢  俺重装了系统也不行! 静音也不管用,放歌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嘟嘟的响个不停,一开机就这样 从开机检测就开使响, 俺现在也感觉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因为还没有进系统就响起来了!除了响别的一切正常!俺用硬件检测 检测了一下  温度什么的都正常,都40度左右,
2、由于俺听不惯那嘟嘟的声音俺本想着把本子拆开看看来着  于是把电池和电源都拔了 结果没有这么小的螺丝刀  俺就把电池放上了,他吗的又出了一个问题电脑右下角那个电也充电信息 一直打差号 ,说什么电池剩余98% (电源已接通  正在充电。。。)请考虑更换电池!我草,一会充满了还这样吧样!如下图

俺就是想问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问题大吗?  各位大神们帮帮忙了,谢谢你们了

对了 那喇叭声音就像  气泵充气一样的响 老烦人了

网友:
大神们不在吗?  俺菜鸟一个! 帮帮忙!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电脑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碰到一款华硕的 就一直刺耳的叫  而且是那种很尖的那种  盖子合上一点点就叫  还原一下就好了 相当于系统重新做过 但是现在也还没回来 当时来的时候是进水来着 还担心是不是有什么线路腐蚀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返修 说明只是坏了键盘

网友:
电池这个无所谓了  俺平时也不怎么用电池的主要是  那喇叭嘟嘟的响  是怎么个情况啊 求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
九成EC有问题,电池有可能可以用

网友A:
笔记本键盘坏了就会报警, 滴滴的声音从开机开始一直响,这种情况居多是键盘上某个键没用了 短接了才会初见键盘检测不过,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键盘坏了就会报警, 滴滴的声音从开机开始一直响,这种情况居多是键盘上某个键没用了 短接了才会初见 ...

不是滴滴的  是嘟嘟的而且是喇叭响的  不是主板的的报警器   我现在就是用这笔记本发的  键盘应该是没有问题每个键都挺好用的

网友:
现在电池俺弄好了。。 扣松了  好像是  现在可以了,    现在主要就是内置的音箱  一上电就开始哒哒哒的响,现在放歌什么的也能听就是加上哒哒哒的 一起响  老烦人了,   那个哒哒哒的声音也不受音量大小的控制,

网友:
找人修去,自己搞的结果就是可能花更多的钱。

网友B:
喇叭坏了,。。 有那么纠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坏了,。。 有那么纠结么~~

谢谢  俺是个菜鸟

网友:
外接喇叭如果正常,更换喇叭

网友:
上楼说的对呀,外接看看,多数是喇叭坏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谢谢大家们,俺的问题解决了!   哈哈  今天俺弄了个螺丝刀 俺折开研究了研究,嘿嘿 弄好了,是那四根音频线在CPU风扇跟前  可能是由于热的原因   绝缘塑料融化了,俺想着可能是因为一开机  风扇一转振的那线有干扰,从而产生了哒哒的响!!!最后俺把它们分开了,现在好了  哈哈  完好如初!!!!  谢谢你们了!!

网友:
把电池拔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