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5-02-23):
      华硕M4A88T-M LE主板,点一下开机排针不解发,风扇动一下就停,要按一秒多才能触发,开机正常,插入U盘开不了机,风扇也是动一下,无论碰多长时间都一样,如果先开机后再插入U盘正常启动,完全没问题,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不解。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A:
粗略判断两种可能,桥和IO,先查供电有没有问题吧!!期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略判断两种可能,桥和IO,先查供电有没有问题吧!!期待答案!

供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然不能够触发。

网友:
电容问题,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