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 UD3P VER1.4 不跑码的跑线实战

楼主(2015-02-23):
拿起这块主板 还别说挺大气的,板子也很新,可就是不跑码 这不跑码 就得按规矩来 一步一步的去查 那就清楚我们的主人公吧
名称:GA-MA770T-UD3P REV:1.4
故障:不跑码 代码 -- --
受理人: 大笨熊(佰诚科技)
地点:自家虚设手术台
处理过程: 如下.........
图纸:在楼下 密码:rmadept

网友:
熊哥威武!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张板子, 哈哈, 看上他的就是大气, 8+2 供电, 看看心里都爽.... (鄙人生平最喜欢豪华大板,厂家舍得用料的板子)

网友:
熊大,过年了。都回家团圆了,没人修板了。要不此帖又该加精了。

网友:
修的好欢快啊,图文并茂文字诙谐跟看小人书样

网友:
这板换北桥划的来吗?

网友:
熊大牛x,大过年的也专心修板啊!

网友:
AMD 的台式机主板不跑码。其它基本正常的话。我基本就加焊桥。不行就歇。。维修费少。都不想换件。

网友:
维修很仔细,KU1芯片在这里也具有管理主板开机触发功能同时连接IO芯片对应引脚进行工作,内存238 SDA信号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才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怎么取消这个密码?

网友:
换北桥可是个大手术啊!报价没有100的话基本没钱赚,赚个名声还行,楼主威武!

网友:
这样换个北桥收多少大洋?客户愿意吗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吗

网友:
老大,你可以当老师了。

网友:
厉害 ,我绝对这种发帖方式让我看的还是比较易懂

网友A:
楼主我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总线关联的芯片都是一个一个拆掉试 了,故障都一样,最后才锁定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总线关联的芯片都是一个一个拆掉试 了,故障都一样,最后才锁定北桥了????

是滴 不拆掉 测试也不准确啊   必须在查得到有SDA信号的芯片 将其先查供电啊 啥的 完事都正确 就将其拿下 在测量啊 不然咋知道 此处是否损坏和正常呢  由于测量在抓图 太麻烦 很多测量的步骤都省却掉了 ,我发帖子基本都是将主要的几个测量点找出来 测量的步骤都是留给    比如像你  这样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是如何判断其好坏的 留着的 目的就一个 让他看完 还有思索的 ,不然 直接就一步一步的说完 留没有点悬念 也就不再去动脑子去思索啦 那我的帖子不就索然无味啦吗 呵呵 是吧? 关注我 ....谢谢你的参与 !!!

网友:
是不是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