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分享TCL L32F3200B V8-0MS2801-LF2V028数据

楼主(2015-02-23):
修好机器,数据与大家分享

TCL L32F3200B V8-0MS2801-LF2V028.rar

网友:
楼主最好把数据再标注仔细一点那就更O啦---------【屏型号等、、、】

网友:
屏参是盲调的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 问题是暗屏  请问楼主遇到过吗  指点一下  昨天刚接到的  不是电源板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
总线数据?不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