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铝件怎么上锡?

楼主(2015-02-24):
主要想在铝散热片上面焊几根铜管搞水冷!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用胶粘住吧

网友A:
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可以焊铝的锡了,你在某宝上买来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可以焊铝的锡了,你在某宝上买来用吧。

谢谢你的提醒,我以前不知道的

网友C:
铝好像很难上锡的

网友:
铝及于氧化,在空气中不能焊接,除非用专业设备,还得有惰性气保护下才能焊接哦,这是一般条件下无法完成的任务。

网友:
铝不好焊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我以前不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之前买过那种助焊剂根本焊不了铝  不锈钢的就可以 感觉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可以焊铝的锡了,你在某宝上买来用吧。

你用过没有 效果怎么样啊?之前买过那种助焊剂根本焊不了铝 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好像很难上锡的

所以才要请教高人!

网友B:
铝我没有焊过,看到有些做工好的电源适配器里面外包一层屏蔽用的铝壳,焊接到地线应该就是用某种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我没有焊过,看到有些做工好的电源适配器里面外包一层屏蔽用的铝壳,焊接到地线应该就是用某种焊膏!

对呀我在某宝掏了几个'洋垃圾'电源 内部做工用料真是没的说 比那些国产的新电源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之前买过那种助焊剂根本焊不了铝  不锈钢的就可以 感觉被骗了

我的确买来用过,用法是一定要先将要焊的位置弄新了并且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再把这种锡丝弄上去,才能焊得好。

网友:
直接在铝上焊锡比蹬天还难!某宝有铜粉,可涂刷在铝上,然后再上焊锡!

网友:
进行铝件锡焊对技术要求高成本不低楼主还是考虑用其他方法。

网友D:
终于解决了 淘宝上卖的焊铝专用锡丝确实能用 不过温度一定要达到350度左右才能焊好 不过有点小贵3块多一米哦!

网友:
铝   不好焊啊

网友:
用阿司匹林片,很好用。

网友(2015-04-09):
有一种焊锡丝叫特殊焊锡丝,铁都可以焊。

网友:
我平常是用那种小瓶的强力焊剂,焊得很紧的

网友:
直接找个修汽车水箱的地方,一下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终于解决了 淘宝上卖的焊铝专用锡丝确实能用 不过温度一定要达到350度左右才能焊好 不过有点小贵3块多一米 ...

少焊铝的,还算可以接受吧。。

网友:
有一种特质的水可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少焊铝的,还算可以接受吧。。

但运费的硬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