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5-02-24):
广达TWJ,独显装完驱动会死机,集显正常,
这个独显核心3项供电,3路供电MOS下管G极电压不一样,分别1.3V,1.4V,1.6V左右,
3个电感前端电压也不一样,1.2 1.3 1.4V左右,当然3电感输出端电压是一样的,连在一起的,大概0.87V,
这个有问题吗,我记得以前量过,每个G极电压应该是基本一样。

板子风扇位置摔过,VGA输出那里断了点,不过VGA接口正常工作,
现在只能不装独显驱动,使用集显在用没问题。

网友:
换驱动,不行,查下独显的所有工作电压,

网友:
电压为可调的,直接换个显卡或者重植就好

网友:
估计是显卡摔脱焊了

网友:
核心的3路供电应是相同的,没见过相差这么大的。

网友:
显卡核心也许摔掉点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大

网友:
显卡取下来看看  没掉点   就是显卡坏咯

网友:
换个显卡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显卡空了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