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京津高手,解决西数1T移动硬盘问题,远程也可

楼主(2015-02-24):
西数移动硬盘,1T,USB3.0一体板,里面硬盘板号:2060-771737-000 REV A 。  突然不认盘,没摔,没进水,没烧,没任何损坏。打开盘盒发现是一体板。
现在现象:不认盘,磁盘管理没有盘符,显示要初始化,点击初始化,显示错误。每次插上接口,磁盘里面有断续几下卡卡声,打开过一次盘盖,看了一下,那个磁头走到磁盘里走了几个来回,又回到初始停放磁头的地方,似乎找不到磁道,然后毫无损伤把盖子盖上,再也没打开过。
要求:不要求修好磁盘,也不要求维修者拷贝数据,只要能让我电脑识别出磁盘,能够拷贝出数据(我自己拷贝)即可。
有意接单或远程帮助的朋友,可加QQ:185206142   价钱单聊。

网友:
你在没有经过任何设备检测的情况下,就开盘了,而且还不是无尘环境,已经造成了一定破坏,就算弄识别了,数据你也拷贝不了,因为有坏道,需要PC3000或者其它工具。

网友:
本人也会一些电脑技术,简单的恢复,希望指导,只要拷贝出数据,照样付费,诚信第一。

网友:
我也有一些电脑技术和恢复知识,只是这个需大神级,只要能认盘,再一步一步恢复,只要成功价钱照付,诚信第一

网友:
盘体已经在楼主的不觉中被打开,盘片也遭到了普通环境的灰尘颗粒破坏,即使二次开盘成功可以认盘,依楼主现有的能力,也无法拷贝里面的数据,话有些直,不喜人听,但却是事实。

网友:
没设备 自己没法弄的

网友:
总要有办法吧?楼上多给办法?多给思路,谢谢

网友:
求高手大神出现,只要烤出数据,盘可以不要了

网友:
远程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专业设备和工具,不要再折腾了,只能越弄越坏

网友:
你说的专业设备工具,是不是就那个净化柜子,还有PC3000 及接口板,,还有一些工具。
这些我都能具备,我们医疗研究部门有的,高级的,PC3000我也可以借到,就是缺技术

网友:
你这个,远程可以放弃了,可惜了。。。不开盘的情况下,800,你自己开了,二次开盘一般1500起。

网友:
有时候,数据恢复和我们平时修主板什么的还不一样,容易二次损伤,以后还是要注意。。。

网友:
不赞成这样说法,即便我开了盘,也没有证明二次损坏,就要翻倍要价,就是这个原因我才不会找所谓专业恢复,宁可自己玩,盘不要了买新的也就几百元,虽说数据宝贵,但也不是天塌下来,还是自己慢慢学。

网友:
这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节奏,自己的盘就无所谓了,当练手,如果 是客户的 瞎搞 要吃官司就麻烦了,练技术可以拿料盘做啊,,,

网友:
希望所谈技术,其他的就免了

网友:
楼主你开盘造成的伤害可能是你无法估计的,如今的情况,你出几万,几十万也没有人能远程搞定,就算不是远程,能弄出数据的可能性也谁都不知道,你还是自己研究

网友:
远程估计没戏,而楼主又不想找所谓的专业恢复,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
实际原来没打算在这方面耗费精力,花几百元找专业恢复,但一些专业恢复的朋友觉得有些忽悠,才放弃。别人拧几个螺丝,看一下盘里面,并没造成损坏,动不动价格就要翻倍。所以数据恢复从业者还是从自身多找找问题才对。很多打算数据恢复的朋友都放弃了,数据恢复的业务量也上不去。

网友:
二次开盘,价格肯定会贵很多.要不厂家为什么要在盘体螺丝上打标签呢

网友:
开盘没有无尘装备,盘打开直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