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RT9183

楼主(2015-02-24):
en=3.3v
vin=3.3v
r1=750Ω
r2=1.2k
vout=1.3v

請問以下面的公式算,要怎麼算出....?  初學者請各位長輩指教一下.

网友A:
Vout=0.8*(1+750/1200)=1.3V

网友B:
输出电压值与EN、VIN供电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ut=0.8*(1+750/1200)=1.3V

了解..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ut=0.8*(1+750/1200)=1.3V

这里0,8V可以理解成RT9183 芯片本身内部ADJ引脚内部的基准电压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值与EN、VIN供电无关!

是的,EN信号只是起到开启芯片工作作用,VIN输入偏离正常值也会影响芯片工作。

网友:
这 个不用计算的吧 只要看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