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我的胜利牌数字万能表终于复活了!

楼主(2015-02-24):
前两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把万能表调到电压档,量电压的时候老是数字自动跳,没量的时候也是数字自动跳!乖乖,不是这么快就坏了吧!于是我再次把他打到二极管档位,表笔短路也不能回零,然后我只能拆开万能表,应该是V片和主板的金手指脏了或V片磨损了导致的,拆开后果然是这个问题,主板上的金手指很脏,然后我用橡皮擦了主板上的金手指,装回以后ok!有些还是V片磨损的比较厉害,如果有还是要换的。

网友:
这就是V片,某宝上面有卖的,不过型号应该不好弄。

网友A:
胜利万用表这么容易拆解吗?

网友B:
这是胜利的什么型号表,老玩胜利的,不认识这个!

网友:
我的胜利也己能过V片

网友:
神奇的胜利表!

网友C:
还是入手一个福禄克吧,手感和准确不是胜利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万用表这么容易拆解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可调电阻器,被我扳坏了,幸好我用502粘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胜利的什么型号表,老玩胜利的,不认识这个!

VC890D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作为搞维修的要爱护自己的工具,工具就是你挣钱的精钢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入手一个福禄克吧,手感和准确不是胜利能比的

真是土豪呀

网友D:
实在受不了胜利的表,有什么好表推荐下

网友:
去年某宝买了胜利没用多久就缺笔段 发回去修 弄都没弄发回来了

网友:
顺便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希望对大家有用!数字式万用表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数字式仪表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其应用几乎遍及所有企业。但由于其故障出现呈多因素,且遇到问题的随机性大,没有太多规律可循,修理难度较大。因此,本人将多年工作实际中所积累的一些修理经验整理出来,以供从事本专业的同仁参考。   一、修理方法   寻找故障应先外后里,先易后难,化整为零,重点突破。其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感觉法凭借感官直接对故障原因做出判断,通过外观检查,能发现如断线、脱焊、搭线短路、熔丝管断、烧坏元件、机械性损伤、印刷电路上铜箔翘起及断裂等;可以触摸出电池、电阻、晶体管、集成块的温升情况,可参照电路图找出温升异常的原因。另外,用手还可检查元件有否松动、集成电路脚管是否插牢,转换开关是否卡带;可以听到和嗅到有无异声、异味。   2.测电压法测量各关键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可较快找出故障点。如测A/D转换器的工作电压、基准电压等。   3.短路法在前面所讲的检查A/D转换器方法里一般都采用短路法,这种方法在修理弱电和微电仪器时用得较多。   4.断路法把可疑部分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断开,若故障消失,表示故障在断开的电路中。此法主要适合于电路存在短路的情况。   5.测元件法当故障已缩小到某处或几个元件时,可对其进行在线或离线测量。必要时,用好的元件进行替换,若故障消失,说明元件已坏。   6.干扰法利用人体感应电压作为干扰信号,观察液晶显示的变化情况,常用于检查输入电路与显示部分是否完好。   二、修理技巧   对一块故障仪表首先应检查和判别故障现象是共性(所有功能都不能测量),还是个性(个别功能或个别量程),然后区别情况,对症解决。   1.若所有档均不能工作,应重点检查电源电路和A/D转换器电路。检查电源部分时,可取下叠层电池,按下电源开关,用正表笔接被测表电源负,负表笔接电源正(对数字万用表而言),开关打到二级管测量档,若显示的是二级管正向电压,则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若偏差大,则说明电源部分有问题。若出现开路,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和电池引线等。若出现短路,则需要采用断路法,逐步断开使用电源的元件,重点检查运算放大器、定时器及A/D转换器等。若出现短路,一般都不止损坏一块集成元件。检查A/D转换器可以和基本表同时进行,相当于模拟式万用表的直流表头,具体检查方法:   (1)被测表的量程转到直流电压最低档;   (2)测量A/D转换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根据表内所用A/D转换器型号,对应V+脚和COM脚,测量值与它的典型值相比较是否相符。   (3)测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目前常用的数字万用表的基准电压一般都是100mV或1V,即测量VREF+与COM之间的直流电压,若偏离100mV或1V,可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节。(4)检查输入为零的显示数,把A/D转换器的正端IN+与负端IN-短接,使输入电压Vin=0,仪表显示“00.0"或“00.00"。   (5)检查显示器的全亮笔划。把测试端TEST脚与正电源端V+短接,使逻辑地变成高电位,全部数字电路停止工作。因每个笔划上都加有直流电压,所以全部笔划亮对位表显示“1888",对位表显示“18888"。若存在缺笔划现象,检查A/D转换器对应输出脚与导电胶(或联线),与显示器之间是否有接触不良和断线情况。   2.若个别档有问题,说明A/D转换器和电源部分都工作正常。因直流电压、电阻档共用一套分压电阻;交直流电流共用分流器;交流电压与交流电流共用一套AC/DC转换器;其它如Cx、HFE、F等都由独立的不同转换器组成。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根据电源图,就很容易找到故障部位。若测量小信号不准确或显示数字跳动大,则重点检查量程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   3.若出现测量数据不稳,且数值总是累计增大,短接A/D转换器的输入端,显示数据不为零的情况,则一般是0.1μF的基准电容性能不良所引起的。   根据以上分析,数字万用表的修理基本顺序应是:数字表头部→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档(包括蜂鸣器和检查二级管正压降)→Cx→HFE、F、H、T等。但也不可过分机械,有些明显能看出的问题,可以先处理。但在进行调校时,则一定要按照上述程序。   总之,一块故障万用表,经过适当的检测,首先要分析故障可能出现的部位,然后根据线路图找到故障位置进行更换和修复。因数字万用表是较精密的仪表,更换元件一定要用参数相同的元件,特别是更换A/D转换器,一定要采用生产厂家经严格筛选的集成块,否则将出现误差而达不到所需准确度。新换的A/D转换器,也需要按前面所述的方法进行检查,切不可因新而置信不疑。 目前,国内生产数字万用表的厂家甚多,质量也有优劣,对双面复铜板的质量问题,在修理中是不易发现的。树脂板的绝缘强度不够时,主要表现在测量高电压时误差较大,修理时要与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化区别开来。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采用断路法,寻找故障点。对烧坏碳化的部分要清除干净,达到绝缘要求。遇到由双面连线因过渡孔断裂而引起不能输入信号时,容易与转换开关不良的现象混淆而难以分开,这类故障宜采用短路法寻找故障点。  深圳胜利VC9800系列万用表常见故障部分分析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0-1-27 11:24:48 阅读:次 故障一:无显示故障 解决方法: 1. 电源线不良或断开  2. 电源开关坏 3. 烧坏IC7106. 062. 47UF电容                                                                          4. 也有可能烧坏所有集成块 如:9711 .7129. 9952. 7108 .9721  故障二: 自动关机快 解决方法: 1. 一般是47UF电容容量小造成,更换就好. 二极管4148漏电. 9013. 9015不良也可能造成关机快. 关机时间是15分钟左右.  故障三: 显示缺笔划 解决方法: 1. 液晶框架变型接触不良.维修时,贴一点海绵或贴厚一点的纸. 2. 液晶片坏 3. 导电胶接触点有氧化物,接触不良造成缺笔划. 4. IC7106坏也有可能会缺笔划.  故障四: 蜂鸣器不响 解决方法: 1. 蜂鸣器本身坏或线没接触好.  2. IC4011. IC062被烧坏蜂鸣器不响.   故障五: 蜂鸣器常响(开机响) 解决方法: 1. 烧坏电容103UF造成短路或漏电.IC4011 IC062烧坏也常响.  故障六: 电流无输入 解决方法: 1. 保险管烧断开路,烧断线路.保护元件,二极管11A.4007.二极管主板管9013被烧坏短路.  故障七:电流输入偏大或偏小 解决方法: 1. 测电流时,电流或电压过高一般都是烧坏0.99Ω 0.9Ω二极管,11A和4017二极管,三极管9013  故障八:电阻档短路不归零 解决方法: 1.V型片接触不良,热敏电阻坏。造成内阻变大,A/D转换不良也会造成短路不归零,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老表200Ω档短在5个字左右,新表3个字左右。  故障九:电阻档不归(1)造成测量偏小 解决方法: 1. V片接触不良。 2. 电子档误测电压烧坏。三极管903造成短路或漏电,使电阻档显示不好  故障十:电阻档测量偏差大 解决方法: 1. V片接触不良. 2. 线路板受潮灰生太多,线路板会漏电,可用毛刷把线路板清理干净或用洗板水清洗.  故障十一: 测量直流电压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确定显示正常,一般是输端短路与烧坏输入电阻10K-1K  地线路和正极线路短路,电阻被烧开路  故障十二: 测量直流电压超差 解决方法: 1. 分压电阻变值. 2.线路板短路漏电.  3. 电池电压偏低,电池电压应该在7.5V以上才可用 4V型片氧化或磨损接触不良,测量时会偏大或偏小.如没个别档位超差,一般是分压电阻变值,V片接触不良.  故障十三: 直流电压不稳定 解决方法: 1. 7106性能不良,其他型号IC也一样,如:7108.9711.9721等. 2. 积分电容22UF其准电容104UF漏电或电容量太小.  3. 线路板漏电V片接触不良,分压电阻温差不良,如果直流电压每个别档位不稳定,一般是V片接触不良和电阻虚焊.  故障十四: 交流电压测量无输入 解决方法: 1. 量程开关V型片接触不良,1UF电容被烧坏,9805A+ .9808A+.AC/DC开关不良. 2. IC062被烧坏,AD736损坏,AD636坏,8045-II读数超差 .  3. 分压电阻变值,此时DC欧姆档也会超差.  4. IC062性能不良  故障十五: 不能测量电容和测量太小 解决方法: 1 .量程开关V型片接触不良.  2.烧坏保护电路,保险管9013.11A二极管.4007.10欧姆电阻.二极管4148.集成块7414.062.358.2904.电位器损坏,此时测会偏大或偏小  故障十六: 电感电容不能测量 解决方法: 1. 烧坏保护管9013.1K电阻.IC062.358.072.4066.4093.有时分压电阻烧坏.  故障十七::频率不能测量 解决方法: 1.保护二极管4148被击穿,漏电短路.   2..电压放大器,IC062损坏.  3.缓冲器整形IC4011损坏.F/V转换器 IC755损坏,IC4528损坏。  故障十八: 不能测量温度和显示负温度 解决方法: 1. 量程开关V片型不良 。 2.保护三极管9013损坏 11A二极管损坏. 3.电阻390. 100kΩ损坏 4.电位器损坏会失调,200Ω 1kΩ电位器  故障十九:不自动关机 解决方法: 1. 一般电击穿短路,9015三极管。IC062损坏起不到自动关机作用。  故障二十:VC230.230A.330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源线开路。  2. 32.768HZ晶振坏。  3. 集成块坏. 4. 按键不良,重装.   5 .缺笔划,垫一点纸重装.  故障二十一: DM6801A测量超差. 6902测量无反应 .程序丢失,重新校准 .  测试座坏. VICTOR6056A.6056C.6016A.6050+.6052+超差 解决方法: 1. 测量超差,需重校准.   2. 程序丢失,数据乱,需重校准.  3. 旋钮打不动,重装. 重装时加点凡士林油  故障二十二: DM3218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池线开路.   2 .电池接触不良.电池片生锈.  3. 集成块损坏(主芯片)  4. 电阻档不显示OC,测量超差,蜂鸣器常叫  (1.保险管9013损坏。  2.集成块损坏-主芯片)  故障二十三:大电流测量无反应 解决方法: 1. 钳头线开路。   2. A/D集成块损坏。  故障二十四:DM3218小电流无法测量 解决方法: 1. 烧坏分流电阻,099Ω 0.9Ω  2. A/D转换器被烧坏  故障二十五:VC3010 VC3021故障:直流电压测量超差 解决方法: 1. 指针不良或损坏。   3. 蜂鸣器不响。(1.蜂鸣坏。  2.V片接触不良。  3.1817Ω电阻损坏开路。  4.电位器旋钮损坏。)  故障二十六:电流档超差 解决方法: 1. 分流电阻损坏,一般是1.4Ω电阻被烧坏。  故障二十七:电流无输入 解决方法: 1. 保险管损坏。  2. 线路烧断开路。  故障二十八:VC305  303激光灯不亮 解决方法: 1. 没有设置好。  2.接线开路。 3.激光灯损坏。 4. 集成块坏。   故障二十九:VC305 303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池盖坏。   2. 电池没接触好。   3. 电池弹簧坏。   4. 电池开关坏。  故障三十:测量超差,缺笔划 解决方法: 1. 需返厂维修。  故障三十一:VC60B 60E  60D无显示 解决方法: 1. 电源线不良开路。 2. 电源开关损坏。 3. 47UF电容损坏 。  4. 集成块062损坏。 5. 三极管9015.4148.9013损坏。 6. A/D7106损坏。    故障三十二:少笔划 解决方法: 1. 液晶片损坏。  2. 接触不良,导电胶条与液晶片重装。  故障三十三:测量无反应或者超差 解决方法: 1. 二极管4148损坏。  2. 电感器损坏。   3. 9013.104UF电容损坏。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能起到延缓磨损的作用。

网友:
嗯    我也有块表老跳  后来买个数字的

网友:
学习,万用表也得经常保养,长见识!

网友:
胜利的表 一般般 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在受不了胜利的表,有什么好表推荐下

我自己有好几块万用表,福禄克有787、287C、117C,日本日置台表3238、胜利980、两块MF47及垃圾的山创9205.如果条件允许建议你还是买福禄克的,115C价格适中还不错,福禄克15B、17B这种表千万不能买,它是福禄克公司专门为中国生产的低端表(关键是牛屎芯片,不准确,容易坏),真心的不如国产表。想省钱可以买UT61E或胜利VC86E,这两款表在国产表中算好点的。

网友:
搂住牛啊 这个都能修

网友(2015-04-12):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有好几块万用表,福禄克有787、287C、117C,日本日置台表3238、胜利980、两块MF47及垃圾的山创9205 ...

问一下FLUKE 有787吗?还是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