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卡代码20!

楼主(2015-02-24):
手头一块asus p5ql板,能跑码,AMI的BIOS,内存D4能过,再跑过13,就卡在20不动,没跑到显卡的2A,我查了下资料,13好象是声卡,20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有经验的朋友提示下,这里的20到底是网卡,I/O,或者是什么?

网友A:
主板现在是什么问题,卡LOGO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现在是什么问题,卡LOGO吗?

还没到显卡就卡住了。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到显卡就卡住了。没亮!

按时序修吧!供电,时钟,复位。估计供电没出全吧。

网友:
诊断卡代码只供参考,还是按时序好好查查。

网友:
供你参考:我以前修过跑20的板子,换了一个9202的芯片好了。你看看合不合你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