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果0道损坏或病毒是不是也会敲盘呢?

楼主(2015-02-24):
求教,如果0道损坏或病毒是不是也会敲盘呢?
病毒

网友:
是的,应该会敲盘的。

网友:
向大侠求教,给个维修思路,应该怎么办

网友:
不会的,现在的硬盘一般都是磁头损坏敲盘的多,其次就是固件和电路板问题。

网友:
0道损坏,磁头找不到,会怎样?是不是也不停的摆动?

网友:
响了几下就停止了,总是感觉象找不到磁道,磁头坏了是不是不停地敲?

网友:
0道坏,是不会敲盘的,如果固件区坏,倒是有可能会敲盘。理论上,病毒可以进入固件区破坏固件区数据,但目前了解的情况,还没发现病毒破坏固件区照成敲盘现象存在。

网友:
谢谢楼上,如果0磁道损坏,磁头如果找不到磁盘起始位置,即所谓的0磁道,无法定位,会怎样?什么现象呢?觉得有点矛盾。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高手出来啊

网友:
不会敲盘,只有硬件故障才可以导致敲盘

网友(2015-04-08):
谢谢分享,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