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集显不触发,非通病

楼主(2015-02-24):
很多人都知道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待机3V的滤波电容容易坏导致不触发,我这台机器看起来也像是这个问题,接电没有待机3v5v,用示波器抓波形可以看到3V5V出来一瞬间就掉下去了,5V的电压很标准,但是3V的电压达到3.7V左右,很明显是3V过压导致待机电压都下降保护了,但是我换了待机3V的滤波电容后问题没有解决,不是电容的问题,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查反馈电路啊!

网友:
反馈有问题吧…………

网友:
反馈有问题吧

网友:
反馈电路和主芯片都检查过了

网友:
场馆换过没有

网友:
场馆和电感都换了

网友:
恩 学习了。。。 哦

L蓝信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片一样瞬间保护的,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