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滤光膜的排列顺序

楼主(2015-02-24):
前段时间给一台液晶显示器换背光灯,不小心把三张滤光膜的顺序打乱了,总感觉显示效果有点不尽人意,不知是不是因滤光膜排列顺序错误造成的,求正在拆机的朋友留意一下,这三张滤光膜的正确排列顺序究竟是怎样的?有兴趣的朋友最好试验一下不同次序的效果。谢谢。

网友A:
偏光在中间 另外两张透光好的在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光在中间 另外两张透光好的在上面

我安装时,偏光的在中间,透明的紧贴背光板,最后一张两面不一样的,粗的一面紧贴液晶屏,我在兄弟论坛看到的是:最透明的贴背光板,偏光的在中间,最后一张和我的一样,粗面向上。难道怎么装都可以?真想再拆机试验一下,但还是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时,偏光的在中间,透明的紧贴背光板,最后一张两面不一样的,粗的一面紧贴液晶屏,我在兄弟论坛看 ...

光面在下面磨砂面在上面

网友:
真心没在意,都是原路返回!看来下次留意了!!!

网友:
拆的时候,别打乱,原来顺序放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