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6c41tx不开机

楼主(2015-02-24):
HP dv6-6c41tx 死机 强行关机后不启动,
电流 1.11A 左右,
官网BIOS 一个, 板子两个。
网上没有修过的, 不好处理,。
不开机

网友:
IT MAY BE GRAPHIC ISSUE PROBLEM.TRY NEAR LAPTOP REPAIR CENTER.

网友:
按时序修吧,供电,时钟,复位三步走。死机时CPU、桥过热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机器,开机显示后屏认,而且外接也闪,找不到图纸,这个显卡芯片出奇的贵,真不知道该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