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塑料表头框架的指针万用表

楼主(2015-02-24):
         这个MF47指针万用表是四年前网上购物二十元顺带的,回来发现各档很不准,偏差高低都有。打开看用料很差,所用电阻值与传统47的电路完全对不上,简单调整后效果也不好。同时发现表头框架竟然是塑料的!

网友:
       自己搞好了

网友A:
记得俺买的第一块就是MF47型南京白下的万用表,当时售价132元呢!后来90元,50元都有。现在手中还有四块闲置呢,没办法用数字表了。

网友:
一份价格一份货

网友:
机械表分为内磁,外磁两种,你这种就是便宜的内磁表头,速度慢,价格便宜。外磁的比较重,指针速度比较快。

网友:
还是换数字的吧

网友B:
看起来你这个好像是纯手工制品哦!很有收藏价值!!

网友:
目测15元货

网友:
20多年前的,优质的南京电表总厂的产品,买不到了,淘宝能买到二手的,南京电表总厂,倒闭了?

网友:
看其用料,山寨货。

网友C:
为了便宜,只好将就。如果价格再低到一定程度,有可能框架和外壳都是纸浆压的了。

网友:
建议换数字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记得俺买的第一块就是MF47型南京白下的万用表,当时售价132元呢!后来90元,50元都有。现在手中还有四块闲 ...

哈哈,看来你与数字表无缘了!你真是个长情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便宜,只好将就。如果价格再低到一定程度,有可能框架和外壳都是纸浆压的了。

说得太有道理了,成本摆在那。

网友:
山寨MF47的路过。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这个好像是纯手工制品哦!很有收藏价值!!

指针表中的劳斯莱斯,纯手工,不过是差的手工这点不同。

网友:
这种表一般是为在校学生上实验课准备的,专业维修的话还是买贵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来你与数字表无缘了!你真是个长情的人。

哈哈!目前我个人使用的万用表多达11块!机械表6块,数字表5块 !但没一块高档货~!

网友:
这样的表用于测量电路的通断吧,我的老的MF47的万用表现在已经不太准了,但凭经验测量通断,还有根据表针偏的幅度,对比测量维修一般的家电还是没问题的,比如测量电容看指针的摆幅就可以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种表过去100多元 里面电阻电视线绕的 表头也很精确。现在很难买到好表了

网友:
越做越烂了,还是老表好一点。

网友:
78年生产的500型万用表我有几个。。。也都不同情度坏了,,,那时的表用料讲究。。重得很

网友E:
这种东西还别小看了。我有一个,质量相当的不错。校准一下就ok了

网友:
还是以前的指针式表好哦,现在买不到了那种质量了

网友(2015-03-30):
这种都淘汰了,记得第一次用万用表就是指针的,老是读错数,还经常烧保险

网友:
用这种表的人估计很少了吧

网友(2016-01-30):
看来你是老师傅了,用指针表的人,都有段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