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TRST#,请问一下高手,

楼主(2015-02-24):
如题,
    现在在测一块一块PH67的主板,实测从开关针的复位针脚进到南桥的信号:FP_RST#,在按下重启键时,按下为低,松开为高,此信号也同时给了CPU。
    由南桥发出给专用IO的PLTRST#(同时也发给了CPU,专用IO再去复位其它设备:PCI,网卡等),在按下重启键时,PLTRST#是不是应该为低电平,再松开手是不是应该又为高电平?
    目前实测是没有高低跳变的,一开机就一起是3.3V,
不确定这样是不是正常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查南桥是否发出了复位跳变信号给专用IO,专用IO收到后是否输出PLTRST#跳变信号?这信号应是高低高跳变信号。

网友B:
PLTRST#是低电平有效,正常工作后是高电平这个没错呀。这个高低跳变只是一瞬间的事。

网友C:
复位正常了,主板还木修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TRST#是低电平有效,正常工作后是高电平这个没错呀。这个高低跳变只是一瞬间的事。

开机后,测所有设备的复位信号都是3.38V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正常了,主板还木修好 ?

嗯,还没好,CPU,内在,桥,IO,网卡,声卡,供电都查了,都有, 就是不跑码,按重启键,诊断卡的复位灯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是否发出了复位跳变信号给专用IO,专用IO收到后是否输出PLTRST#跳变信号?这信号应是高低高跳变信号 ...

复位键到进入南桥这一段的线路有跳变,但南桥出来之后的都测不到高低跳变,触发后不跑码,按复位键,诊断卡复位灯不闪,

网友:
再查复位电路……。

网友D:
主板是不开机吗?

网友:
复位出来,不跑码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是不开机吗?

可能触发,但不跑码,

网友:
可能只是你的万用表反应不过来罢了。这块应该先换着。高电平就成了。

网友:
复位正常了,主板还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