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500服务器

楼主(2015-02-24):
一台IBM   X3500服务器过年放假被突然断电后过完年上班死活不开机了。上电电源风扇会转,按开关就没电了怎么按都没反应了。

网友:
IBM 未上班!!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不正常断电可能损坏内部元器件了。

网友:
应该按时序检查一下吧

网友A:
上诊断……。看一下跑码……

网友B:
按开关怎么按都没反应,那开始是怎么上电的?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卡片式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怎么按都没反应,那开始是怎么上电的?

开机自动上电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诊断……。看一下跑码……

都没正常触发开机怎么看诊断卡?

网友:
自检后按开关直接没电,感觉是上电保护了,这个东西没配件替换郁闷啊,想换个电源试试都么有。看了一下电源都好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