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驱动装不进

楼主(2015-02-24):
一台东芝L505的
笔记本
,拿过来时修显示,显示修好了,没检查USB能不能用,就重新装了一个系统,系统装好了,USB没驱动 ,装了一个驱动精灵,下载了USB 3.0的驱动 ,驱动装完成了,USB还是不能用,又重新装驱动,完成后USB 还是不行,量USB5V和中间两条系统总线是正常的,是不是要换南桥????
笔记本

网友:
官网的驱动试过吗?

网友:
pe下能用吗 cmos设置能认到u盘么 如果可以 那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进CMOS设置USB接口全开了吗?

网友:
进bios回复出厂设置看下

网友:
3.0USB是有个专用芯片的,不是直到桥的,看下那芯片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