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蓝屏,无法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5-02-24):
麻烦大师看看,我这问题纠结了有段时间了,老是开机蓝屏,然后手动重启,直到有一次能正常启动成功,便能正常使用一整天,也曾咨询了在线电脑专家,有说硬盘坏了,有说系统重装,我都照做了,换了新硬盘,重装了系统,内存条重新插拔过,各个衔接都检查了,可问题依旧,有路过的大师帮忙看看这究竟 是啥问题

网友:
你换根内存条吧!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换件试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见过几次,基本都能弄好。楼主可以按以下几个操作试试:
用引导盘启动(U盘或光盘),启动盘里要有Memtest这个内存检测软件,最好是4.2以上版本,检测内存看有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就是内存有问题,更换内存。如果内存没问题,下一步还原主板BIOS,看是不是不小心改了BIOS。还原BIOS后正常进系统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用安装版重新安装系统。我遇见的这个情况基本就这三个问题,系统能帮到楼主,如果有用,楼主来点鼓励!

网友:
先排除内存金手指的问题,既然楼主已经换新硬盘,那应该只剩下另一个问题了,换个系统重做一下,以前用XP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蓝屏问题,现在用W8了,还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建议换内存条

网友A:
介绍一下你电脑的配置,你装的什么系统。说清楚了,才能给你个建议

网友:
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估计楼主用的内存是假货,换了试试

网友:
若能开机,启用360安全卫士蓝屏修复功能

网友B:
换电源吧,电源老化了,最主要的是电源里的滤波电容爆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先擦一下内存金手指,重新插一下试试,估计内存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你电脑的配置,你装的什么系统。说清楚了,才能给你个建议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试试

网友:
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吧,电源老化了,最主要的是电源里的滤波电容爆了!

我这台电脑用了还不到一年,有这可能吗?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蓝屏问题需要慢慢排查没条件不好弄

网友:
内存或者软件,进pe试试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常插着U盘?

网友: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家的电源插座有问题,接触不良,或者电源开关有不清楚的打火。

网友:
主板,SpD和VTT页 y载供里

网友:
应该就是硬盘和系统的问题吧 看屏幕的乱码

网友:
很明显是主板问题

网友:
CPU,内存换吧,不行就换板

网友:
1.硬盘用MHDD测下看看 是否有坏道【楼猪已经换新硬盘 这个问题先跳过】
2.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看, 在用3楼朋友所说用 memoryTest跑2-3遍 看是否出错
3.最后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长插U盘不是这些代码吧~!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爆了。

网友:
测下内存 主板上的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条代换一下,我遇到过。我还装XP系统好几次,怀疑电源坏了,怀疑硬盘坏了,重装系统后,C盘里的好多资料也没了,想再下载,可是那个交了会员费说可终身免费下载的网站没有了,其实是资料没了可惜了,其实就是内存条的事

网友:
PE里有个系统修复,双击在点C 自动修复试试

网友:
不装驱动看看,装系统之前用的是个硬盘模式,IDE、AHCI,试试看,实在不行再考虑CPU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很多个了,百分百的就是内存的问题,而且非常的恭喜你,你买到黑内存了,我猜百分之八十你的内存是金士 顿 水货条,深圳出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蓝屏一般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吧,电源老化了,最主要的是电源里的滤波电容爆了!
一般硬件老化是和年限有关,可这也是一般,电源好坏是一切故障的起因,首先要排除的就是他。要排除就是要检验他的好坏,而不是看他的使用年限。代替法是最好的检验电源方法。

网友:
楼主你好,问一下修好了吗,是不是内存条的事,反馈一下好吗?我们很想帮你

网友:
先换内存,换电源,逐一排查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每次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