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SHARP)LCD-32GE220A 32电视 滋滋响并伴有干扰线!

楼主(2015-02-24):
家里自用的的电视机。最近发现一至有 滋滋响 并且电视画面有一条不明显的干扰线一直慢慢下行。。。

有家电大师说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如果不处理会变成什么样子!~

网友A:
高压打火了!看看灯管导线是否放电,与灯管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打火了!看看灯管导线是否放电,与灯管接触是否良好。

知道了。谢谢回复。等天晴了。拆开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滤波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回复分享!!!!

挂在墙上。真的懒的拆。估计不到严重的时候。我是不会修它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在墙上。真的懒的拆。估计不到严重的时候。我是不会修它的。哎。。。

你得得改改坏习惯啊!!勤者多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