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SD硬盘解密

楼主(2015-02-25):
我有一块工业主机的SSD硬盘、此硬盘被厂家用TrueCrypt软件加密了的、但是硬盘密码我知道、不用TrueCryp软件输入密钥是打不开目录的、从我的电脑点开双击磁盘就提示格式化、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块同型号空的SSD硬盘、跟这个母盘用GHOST对克隆后、输入原来的密码打不开被克隆过去的硬盘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用原始密码能打开原始母盘,被克隆的硬盘就提示密码错误、请教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我是想多复制一个硬盘备用、但是有时候需要打开硬盘更新文件.更新文件时需要把硬盘拆下来插到专用硬盘读卡器上 连接电脑USB进行操作的、母盘这样操作没问题、就是复制的那块硬盘解不开

网友:
试下 ghost -ial

网友:
有加密程序的,读取了硬盘的硬件号。你的GHOST盘里面只有数据, 而硬盘的硬件号是过不来的,

网友:
用winhex完整克隆,确保LBA一致

Winhex是十六进制级别拷贝的。GHOST肯定只能识别解密后的正常数据,不能识别十六进制

如果你输入密码后再GHOST,就是GHOST解密后的内容了

网友A:
哦、还有其他办法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其他办法吗、
?

试试4楼的方法,如果还不行的话,估计就需要修改硬盘信息了。

网友:
在不用加密软件打开的条件下,找一个容量一模一样(LBA数值一样的),使用Winhex进行对拷,扇区级别的对拷(注意不是在解密后对拷,是解密前)

对拷完毕后,替换硬盘然后再试着用软件解密,如果不行。说明需要修改硬盘的一些信息,譬如硬盘ID序列号等等。如果是软件级别的加解密,一般都是能够对拷成功的

或者你自己知道用什么加密方式,然后用密钥自己解密都没有问题。一般无非就是AES 128或256位

网友:
估计还是和型号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