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定期花屏或黑屏

楼主(2015-02-25):
遇到一个海尔M20DIO显示器出现工作一段时间后不是黑屏就是花屏现象,请高手指点如何下手维修。(本人电子技术比较弱,打开机壳后无从下手)

网友:
滤波电容,大整流管

网友:
两个问题同在一般是供电不良查下滤波电容

网友:
上屏电压,,

网友:
屏用久了,这种现象常见。

网友:
看看黑屏时背光亮不亮啊,

网友: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更换屏线试一试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更换屏线

网友:
黑屏就是高压板或灯管,花屏可能是排线

网友:
先确定是显示器材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滤波电容吧,

网友:
先找一套板子点一下是不是屏问题  可能跟屏线有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先点屏  因为你那个是不定期黑屏和花屏  也不能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电容问题居多

网友:
电容都完好12V5V都正常。今天测的时候表笔不知碰到了哪,再开机一切正常,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啊

网友:
mcu有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屏线不良,上屏电压电路问题,高压部分的几个电解电容不良

网友:
看铝箔电容有没有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