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190ew8电源板上这个块炸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2-25):
飞利浦190ew8电源板上这个块炸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型号

网友:
教你个方法,去淘宝找这电源板图片。 总有一家能看到这种芯片。

网友A:
1200ap40或者60 也行

网友:
看你的图片炸开的左边是12,后边是个0   ,应该是1200p60  !它都炸了估计MOS管和那个0.22的大电阻也完了!还要仔细测测后边电路上的小电阻二极管光耦等!确认无误在上电试机!

网友:
我看应该1200P40

网友:
不行就改个模块试试

网友:
      该模块吧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改模块把

网友:
1200P60芯片

网友:
是1200AP40,还要换二极管

网友:
NCP1200AP40  +1

网友:
怎么改,这个我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改模块把

我不会改模块啊,怎么改

网友:
我用的1203P10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0ap40或者60 也行

我用的1203P10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1203P100可以吗

1203P100也可以的

网友:
还是下载份原理图才知道。

网友:
2楼的正解,去试试

网友:
请教大神,模块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1203P100可以吗

1203P100可以

网友:
这个板贵吗?当练练手也行

网友:
1200ap40

网友:
改通用板算了

网友D:
请问模块怎么改
mdjxcy
什么模块怎么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模块怎么改
什么模块怎么改

网友:
不是 你怎么知道呢

网友:
有点像 明基 的 这个 你 收索 下后盖 就 行了 哦 亲 盖起来 也不 难 就三根线 用 万用表打下 信号 3.3 供电 5 在加一个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