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1.00 不过内存

楼主(2015-02-25):
M4N68T-M LE 1.00 不过内存 C1过后就跑EE  电压都正常  BIOS附近的822换过  桥加焊过  还是不行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还有SPD 电压

网友:
取下内存 看跑什么码 再决定

网友:
修过这个板。没有VDDSPD,不过内存。
也修过一块全部正常。挡D5.结果换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