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5-02-25):
今天接客户一台联想Y460接接可调电源电流跑0.5A.不掉电....经测少显卡供电...板号:DAKL 2BMB8F0   REV:F  由于找不到此机图纸 在此请教师傅们显卡供电是哪控制的啊 ...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1.5伏   CPU供电正常0.7伏 就是没显卡电压....显卡电压开启信号是受南桥控制的么?论坛找了下有类似该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872-1-1.html

网友:
就是不会掉电   电流跑到0.54A....

网友:
查显卡供电的开启条件是哪里过来的,拉个电压看能不能出来电压,确定芯片的好坏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1022-1-1.html   找不到图纸????

网友B:
这个掉电好 像是小板的事吧

网友:
查显卡供电芯片条件啊

网友:
楼主换换修吧。。

网友C:
先掌握好时序再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掌握好时序再来修

就是时序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1022-1-1.html   找不到图纸????

找到了 谢谢分享...图纸还得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掉电好 像是小板的事吧

这个机器有小板吗 没听说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 谢谢分享...图纸还得慢慢研究

没显卡供电找显卡开启信号但是我知道这个机器可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是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显卡供电找显卡开启信号但是我知道这个机器可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是能正常开机的

正常开机?? 是可以开机啊  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显卡供电找显卡开启信号但是我知道这个机器可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是能正常开机的

嗯 在找  ..头大了  看了可能真是南桥问题了  因为开启信号是从南桥间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开机?? 是可以开机啊  不断电

这个机器断开显卡供电就是集成显卡的了 要是断开显卡供电不开机说明不是显卡这部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