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B-A7供电正常没复位!

楼主(2015-02-25):
论坛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手里现在有几片映泰P31B-A7主板!有一供电正常没复位!测内存供电1.85V,
cpu供电1.08V,供电跟一块修好的主板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复位检测卡显示d0.
不跑码!bios跟其他板上的换过涛声依旧!
哪位大侠修过这板子,给点思路,这板子有通病吗?谢谢啊!

网友A:
可能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时钟有问题

是通病吗?能给兄弟讲讲咋回事儿吗?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是无复位的维修思路 没接触过此版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要不然查查bios电路 没记错的话 d0貌似与bios有关

网友B:
看你的图片内存都没装哦

网友:
各大供电都正常了吗?CPU供电正常发出PG信号了吗?南桥收到了吗?复位是南桥发出的,条件没满足是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片内存都没装哦

装上内存也是那样右下角那个小点点一直亮着的!按复位没反应!

网友:
查总线供电,CPU假负债载上查。

网友:
查总线供电cPu VT丁

网友C:
查一下CPU的VTT,常坏的。

网友:
        电池有电吗

网友:
D0好像内存没过啊

网友D:
只会修通病不行的,去实习进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CPU的VTT,常坏的。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CPU的VTT是什么呀?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电池有电的跳线帽也对!BIOS芯片跟好使的主板换过!

网友:
检测卡不光显示d0,d0的右下角那个复位灯的小点点也是一直亮的!短路复位针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会修通病不行的,去实习进修一下吧

我快50了感觉岁数大了点!老婆孩子的,嗨!再说吧!只想把这板子修好换两个钱!

网友:
重点考虑BIOS

网友:
我给你个思路 :你这问题 是复位灯常亮 ,问题出在CPU那里,
第一 是否支持此板你目前安装上的 CPU  型号 不对  复位灯常亮
第二 你那个很显然就是CPU没有VTT   PWM没有完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