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OR33MB6EO

楼主(2015-02-25):
(图片)

网友A:
修过到屏线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外接正常吗?

网友B:
楼主你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到屏线的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外接正常吗?

外接也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中奖了。。。。。。。。。。。。。

中什么奖励了  难道这个故障你修过   修好没有

网友:
我想问的是 客户键盘不好使 你下什么驱动??难道有键盘驱动??????????????这种问题 遇到不讲道理的客户 你就倒霉了 如果修不好的话   我的机器到你手里 机都开不了了  。。。。极其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什么奖励了  难道这个故障你修过   修好没有

本来是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亮的啊。。。。。

这个是客户搞不亮  那到我这修理的  是客户转述的故障产生原因  不是我高不亮的

网友D:
查查其它供电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其它供电还正常

其它供电都有  所有的大电感上都有电压

网友:
问问同行有没有正在修这款机器,有的话把他的BIOS备份再刷下。

网友:
有集显供电的要过完内存才有电压的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哥们现在也碰到个跟你一样的问题同一款机器,相同的故障,刷了bios也不好使,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哥们现在也碰到个跟你一样的问题同一款机器,相同的故障,刷了bios也不好使,纠结中

没有啊   解决啦告诉我一声

网友:
疑难杂症,请问修好没有

网友(2015-04-04):
碰到一个一样的情况,刷BIOS好了,建议下个BIOS刷一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求分享下

网友:
我也想楼主的结果

网友:
问题没解决    希望解决的给个方向和思路或修那了

网友:
没解决    希望解决的给个方向和思路或修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