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C150N程序

楼主(2015-02-25):
三星S22C150N屏HM215WU1-500通病

网友:
      是不加电吗?

网友A:
前不久 碰到一个被淘宝坑的客户 外壳是这个 里面全是山寨 山寨的驱动板和山寨的屏 屏还被修过的 特意在那边贴了易碎贴 淘宝真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 碰到一个被淘宝坑的客户 外壳是这个 里面全是山寨 山寨的驱动板和山寨的屏 屏还被修过的 特意在那边 ...

哈哈 这就贪小失大的后果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是什么啊。我这个是不加电。开关灯不亮。。。。用电流表测试。就是刚插上有电流。。很快就没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