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翔升GT240重植GPU仍花屏,打不上驱动等

楼主(2015-02-25):
小网吧的一块显卡,翔升GT240 TC1G金刚军团。故障是玩游戏花屏死机。重植了GPU,现在在DOS下字符周围有彩色小点花,进系统不花屏,但设备管理器下为惊叹号,打不上驱动(已排除其他原因,就是显卡的问题)。也经常重做显卡、桥什么的,重植方面应该没有缺陷。那请问是否可以判断是核心坏了?GPU没有做好的可能性大不大?
原先显卡在DOS下没有彩色小点花屏,进系统不玩游戏的话也是可以运行很久的。故障变化大了点,有点吃不准了。

另外同型号的一块显卡,原先是不亮。重植珠后进系统倒是不花屏不死机的,背面上正常,但是卡顿严重——就是拖动一个窗口都要延缓好些秒,机子卡得简直没法用。假如GPU坏了会导致卡顿严重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5-3-3 20:52):
显存是DDR5的

网友:
上张图片瑟,都不知道是何显存。如果是三星的,就可能会出现小点点

网友:
当然是DDR3
才会出现

网友:
pcb板焊盘掉点或者失效也有可能, 没有电路图U的话试试移植到另外一张板子上.

网友:
卡存坏了吧

网友:
先用MATS测试一下,显存没问题的花,有示波器看下电源波形有无杂波,没有的话摸摸电感还发烫,再不行把供电电容一起换了,仅供参看

网友:
显存,GPU坏,打不上驱动GPU的问题大

网友:
是G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