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触发

楼主(2015-02-25):
联想·E40 有待机,插上电源瞬间有3.3V,5V,几秒后就没有了,不触发,6237几个关键点都正常求助是怎么回事,

网友:
3 5V的滤波电容看看先

网友:
用示波器测触发相关信号

网友:
测下是待机3 5V 开启有没有变化。

网友:
3 5V 开启处高电压,那直接换3 5V电容

网友:
3V、5V电路的滤波电容检查下,应该是电容不良

网友:
听版主的 这个机器爱坏滤波电容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插上电源瞬间有3.3V,5V,几秒后就没有了,说明待机电压保护性掉电了,查查负载及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3V5V旁边的滤波电容。那个滤波不良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有没有微短保护

网友:
这电容有点不好换

网友:
E40是会自动上电的,上电后短路保护,不要只看3 5V

网友:
量一下 二级3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感觉是后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