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uch5wifi不稳

楼主(2015-02-25):
两个星期前itouch5摔了后 wifi会经常断掉重练  蓝牙一直转圈圈   时间也显示不准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时间显示不准,问题就显而易见了!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显示不准,问题就显而易见了!晶振!

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