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笔记本屏改装液晶电视

楼主(2015-02-25):
闲来无事,我二弟有个笔记本报废了,主板无法修复报废,剩下这个液晶屏,于是把它改造成液晶电视也可做显示器用,弄了一天终于搞定,下面把图片发给大家看看,外观做得不好,大家不要取笑哦!

网友:
卡尺盒子看来看去还是这个比较合适,就用拿来装主板吧!

网友:
把这个闲置液晶电视盒里面的主板拆下来!

网友:
弄得不错,经验可以分享下@!

网友:
幸好以前买了一个12V转5V3.3V模块,刚好用上,否则要用两个适配器同时供电,电视盒是5V的,而驱动板是12伏的,有了这个小板以后无压力,原来想从驱动板上面改5V过来,试过以后发现不行!才用到它的。

网友:
我把电视盒主板接收头延长到屏壳子的摄像头位置!方便用手机遥控!

网友:
闲置摩托车上面的锁架,改装后来顶住笔记本屏!

网友:
笔记本的液晶屏是我自己写好的程序,点屏配板完成了以后才可以弄这些,这些就略过吧!论坛里面应该有很多点屏配板这样的教程。

网友A:
动手能力太强了,我好奇的是笔记本的屏线怎么跟驱动板连接,那一脚定义不一样的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太强了,我好奇的是笔记本的屏线怎么跟驱动板连接,那一脚定义不一样的怎么解决

那只有查资料,有了引脚定义,改起来应该不难,我是直接买了一条单6位40针屏线10元直接插上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只有查资料,有了引脚定义,改起来应该不难,我是直接买了一条单6位40针屏线10元直接插上搞定。

给个连接吧,QQ597212210

网友:
这是LED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连接吧,QQ597212210

对LED屏,抱歉!我是叫我弟在华强北买的!

网友:
发帖真累,各位加点分哦!增加点动力!改天有时间再发DIY水管低音炮!

网友C:
取材用料到位,动手能力非凡啊!平常维修可当显示用,闲暇无事儿时可看电视节目。

网友:
真是高手啊,可以自己注册个商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材用料到位,动手能力非凡啊!平常维修可当显示用,闲暇无事儿时可看电视节目。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我不过是小白而已,还是你们这些大神够历害哦!

网友:
楼主以前搞钳工的吧  动手能力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