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式、老式的这两个7键创维液晶电视按键板,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5-02-25):
新式的按键板上:有个正方形的IC,按键是触摸的,按键板引出线有4根:3.3v、KEY1、KEY2、GND。老式的按键板上,只有电阻和按压式按键,按键板引出线有3根:K1、K2、GND。把引出线对应接好,它们可以通用吗?会烧坏主板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不会烧主板的,大胆干吧!究其原理,老式按键是机械式的,新式按键则是电子式的,它们最终都是控制矩阵电路的通、断!

网友:
谢谢爱尔思坛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