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求没图纸修待机电路思路

楼主(2015-02-25):
联想ldeapad flex-14,板号DAOST6MB6FO,图纸,求没图纸修待机电路思路

请教3,5V电感是不是EC上面两个在一起的,机器进过水用了两天才坏的,现象开机没反应,电感全都没电,我拆开看了EC旁边BIOS下方电阻有一只脚腐蚀了,其它地方未发现有腐蚀现象,我补好了还是开机没反应

网友:
左下角的2个电感是待机3.5V,电源芯片是什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如果确定不了待机3  5V电感位置,可通过查找待机芯片型号的方法跑线路维修,待机芯片也就那么几种常见的!

网友:
也可通过EC的PDF资料找到供电脚,其供电脚一定是由待机3V或 5V提供的。

网友:
可以看电容一般6.3V的是3V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你刚开始修主板吗。一般这些小问题  修过几台的都有经验的

网友:
没图纸就查芯片的引脚定义啊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3V5V 待机电感,我一般都是查芯片型号,

网友:
3V5V看阻值行了,300-500。。。

网友:
各位楼主都很有爱哈
找芯片的PDF 查引脚吧

网友:
先从进水腐蚀的地方看看。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左下方的两个,  你看三五伏芯片在哪

网友:
目测,广达主板,最基本的跑线而已

网友:
插上电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感上电压也或查芯片Pdf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