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 一体机块状花屏 已修复 有图

楼主(2015-02-25):
板块中没有一体机的板块,笔记本最火,就在此了。正题 B520E 独立显卡 GeForce 550M  故障是开机logo后块状花屏 如图 ,能进系统,不死机,但是显卡驱动无法正常安装,显卡型号是N12P-GT1-A1 这种显卡加焊肯定是没戏的,直接更换。 找了找料板,一个Y570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一样的显示芯片,BGA 植球后装上,机器修复 ,没有特别大的技术含量,新手学习下,老鸟勿喷,

网友A:
赤裸裸的混分词语不要再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赤裸裸的混分词语不要再有了

已删除 谢谢

网友:
显卡出问题花屏和装不上驱动是显卡损坏程度最轻的一种,如果重新植珠不行的话就换新,这显卡芯片买新的挺贵的。

网友:
这显卡不太会坏,通常植球就好,本人对加焊没信心。

网友:
重植就好了,看来显卡不太好修啊

网友:
这屏花的很漂亮哈

网友:
有的可以加焊好的

网友:
这也是显卡啊,上次遇到个加焊的,就没搞好

网友:
很常见的显卡问题,有换的当然 好了

网友:
550的显卡有点贵哦,你还有料

网友:
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我还没有接触过一体机呢看来要好好学学啦

网友:
显卡花屏重值一下,一般会好了,不一定要换

网友:
我上次用风枪吹了一下就好了,到现在半年有了吧,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为什么加焊没戏呢???

网友:
植球就可以啦,换的话成本太高啦

网友:
这个为什么不能加焊呢?

网友:
一般都是更换显卡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坏

网友:
楼主怎么不重植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