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二修奇怪故障一例

楼主(2015-02-25):
写经验不容易 希望各位朋友多给点分
同行送来一个联想B460笔记本 插上电源无待机电流 按开关没反应 询问一下说是原来的故障是有时候能点亮 有时候不亮 送到本地一家维修店修了后更严重了 变成这样 拆开机器 傻眼了 到处都是修过的痕迹 HM55桥动过了 3V 5V电源芯片动了 显卡仔细看边角有一个小破损 CPU供电 修了 真心不想修这类机器 同行说了半天 修吧!
先修待机吧

测量19V B+没短路 3D3V_AUX_S5 没电压 U45 16脚电压正常 13脚开启信号为0V 仔细一看R376 电阻竟然是一个电容 真是服了上家的维修 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不会修 找了个250K电阻换上 3D3V_AUX_S5 出来了 待机0.18应该是正常的 按开关没有反应,还好EC没动过 先刷BIOS 还是一样 直接测量EC 20脚RSMRST#_KBC  3.3V正常 117脚PM_PWRBTN# 有跳变 但是21脚没有收到PM_SLP_S4# 测量没短路 测量了一下HM55的待机条件正常 看了桥是做过的 没办法只有重新换一个新的了
换完后开机电流上来了 到了0.6掉电 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 但是没有CPU供电 看看也是修过的 不想测量了 对上家的维修直接不信任 换了再说 换了后CPU供电出来 机器亮机 但是高兴的太早了 还没完 机器装好后发现 电流到0.7 不亮了 我去啊 仍在一边 修其他机器了
改天再拆开机器 测量CPU供电 正常啊 但是还是0.7电流不亮 测了一下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再开几下 机器又亮了 明白了 修了半天刚刚恢复到原始故障
再开机的时候又变成了0.6掉电 难道CPU芯片没焊接好? 再焊接一遍 开机顺利亮机 这次我不装了 把主板放一边修其他机器 晚上再开机又变成0.7 电流不亮 有时候0.6掉电 最奇怪的是 只要拿风枪吹主板的任何一个部位 就可以顺利亮机 但是一旦主板冷了就不行了
又是一天 晚上把主板再拿出来   仔细想想思路 加热能开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三大条件中 时钟复位的可能性不大 还是要在供电上下功夫 测了下主板 跑到0.7的时候是没有复位的 各大电感的供电是正常的 按时序修吧 B460有个U69门电路都是电源好信号集合

测量发现2脚S0_PWR_GOOD 正常 但是掉电的时候 1脚是没有电压的 ALL_PWRGD 信号 来处很多 先吧1,2脚连在一起 开机的时候不在掉电 电流到了1.2 但是接上屏 有背光无图像 断开1,2脚 随便加热主板 正常亮机 测量1脚ALL_PWRGD电压2.8V 偏低  莫非是一些不需要电感的供电导致的?搜索图纸ALL_PWRGD信号 凡是带电感的都不测量 终于发现U24

这个芯片产生1.8V供电 测量6脚发现电压2.14V 偏高了 找个RT9025换上电压1.8V正常 ALL_PWRGD电压也成了3.3V  再把主板冷却后 终于开机正常了 装机修复

修理的过程写起来简单,但是前前后后修了十几天,修的过程中好几次都想放弃,但是凭着一份爱好还是坚持下来了。修好的一瞬间真有一种满足感。
想起论坛里谁说的一句话,我现在修笔记本就剩下满足感了。太累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理论扎实,这算是三修故障了,

网友A:
这个1.8V是给哪里供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8V是给哪里供的电?

vccpll

网友B:
只想知道修好这机器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想知道修好这机器收了多少钱

同行 要了300元

网友:
楼主技术霸道

网友C:
电流0.7时,imvp_vr_en信号,有电吗?

网友:
是不是虚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0.7时,imvp_vr_en信号,有电吗?

这是个门电路 AB都不正常 就不用去查Y了

网友:
这种机子修的真是辛苦,若是帮人做老板还认为您技术不咋样,若是二手机同行还认为你收价高,总之是费力不讨好.

网友D:
一开始的待机0.18写错了吧 是0.018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般人早就放弃了

网友:
修得辛苦,最终在你的坚持下,还是成功了,祝贺

网友:
我什么时候修笔记本像楼主这么牛,就不愁票子了!

网友:
佩服佩服,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器是最难修的的,基础的扎实,还要有恒心

网友:
楼主时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的待机0.18写错了吧 是0.018吧

你真细心 是0.018 我写错了

网友:
现在修机赚不了钱了

网友:
这个管是给显卡供电的吧